运放的综合电路(正馈+反馈)

楼主(2007-07-19):
各位模拟电子爱好者帮忙看看这个正馈和反馈同时存在的电路怎么分析啊,这个电路是从“运算放大器在电测技术中的应用”上截图来的。我有一个疑问:
1.书上说“假定负反馈比正反馈强,……”是不是只有负反馈比正反馈强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啊?要是情况相反,会怎么样呢?
2.在反相输入端我通过节点电流之和为0分析得到的Un和Uf的关系怎么就是和书上通过“叠加和分压”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呢?这本书比较经典,以前出现自己推导和书上不一样,最后发现都是书上对的,所以想对这次不一样慎重一点,说不定真的是自己错了,希望大家一起看看啊!
3.请问有没有关于两种反馈同时存在的电路的分析较详细的书籍,谢谢!

网友A:
1、什么是“正常工作”?符合你的要求,就是正常工作。这与负反馈还是正反馈无关,只要符合你的要求就好。
2、你不说你怎么分析的,“大家一起看看啊!”可看什么呢?

网友B:
看了题目“正馈+反馈”,我还以为是“前馈+反馈”呢。

实际上都是反馈,正反馈、负反馈。

看不清电路和公式注脚。

楼主:
一会贴上

我正在编辑图片和自己的推到,一会贴上

楼主:
书上的推理

楼主:
我的推理一会编辑好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
我的推理

网友B:
u*y=i

你写成u/y了。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个原因?

难道书上电阻下面的标识Y表示的是导纳?而不是电阻?

网友B:
你看一下量纲

以Un为例,分子u*Y是电流,分母是导纳之和,分子/分母=i*Z=U。

另外,书上不大可能用Y表示Z。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

非常感谢jz0095!!!终于搞明白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楼主:
书上用的是导纳,我用的是电阻的表达

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我上面自己的推到打成word文档的时候分母打错了,现在纠正如下:

网友C:
对地输出的恒流源也用到正、负反馈

对地输出的恒流源也用到正、负反馈
你可以自己推导一下,正、负反馈量不同的话,可以实现
1.恒流输出(内阻很高)
2.输出内阻为恒定正的
3.输出内阻为恒定负的!!

楼主:
回楼上

嘻嘻,谢谢楼上的指导哦!我研究正负反馈和负反馈的目的就是学习可控电流源的制作,以后有问题多多讨论哦!

网友D: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负反馈来做放大之类的!

网友E:
当然,正反馈大于1的话就没法稳定了

对于纯线性电路,一有风吹草动就跑到一边去了,饱和了就回不来了;
而对于有电感、电容的电路,就自激振荡了

网友B:
foolmax,恭喜你搞清楚问题了。

对xwj稳定性问题的说法我稍作些说明。

正反馈引起自激的增益需要高于一个门槛,这个门槛一般要大于一,具体数值因电路而异。

正反馈引起自激需要幅度和相位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有一定的范围,不需要准确的同相。正反馈引起自激的实质是输入使输出持续的增长,输入和输出互动。既使反馈相位偏离0度使反馈回来的信号幅度下降、破坏了自激,如果增益提高了就有可能重新形成自激;或者通过调整移相网络,在原增益、幅度下恢复了自激。显然,要破坏自激,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感到,现有理论对正反馈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正反馈的结果可以是祸,也可以是福,我指的是形成自激前状态稳定的正反馈。如何达到象控制负反馈一样自如地控制稳定的正反馈,这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内容。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对正反馈和负反馈的说明

谢谢楼上两位高手!我也觉得现在对正反馈的说明和应用都很少,没有地方可以学习。我们一起努力振兴中华哦!

网友C:
我对同时正、负反馈还有一点看法,

同时正、负反馈对于运放来说是以一种共模信号,
如果正、负反馈量都相同
并且 共模抑制比 〉 运放开环增益,觉得应该是稳定的,
小于的话,可能不稳定。

网友E:
正反馈一个很普遍的应用就是:施密特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