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7-07-20):
    大家好,问个问题。题意如下:
    有一块电池接了一个负载。我需要在PC机上实时显示负载的端电压。有没有这样一种AD卡可以直接连接计算机和负载来读电压,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案来搞定,先谢过了!

网友A:
这种卡太多了

但价格你是否能接受,是个问题。

楼主:
    我知道数据采集卡就可以,但是太贵了,而且数据采集卡功能太多,有些功能是用不上的,太浪费了,大家尽量给我多说说,我汇总后给经理看,他觉得行就行

楼主:
价格

    知道价格的兄弟最好也把价格说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你的要求属于很低的那一类,速度很慢,精度也不高,用数据采集卡实在浪费。
可以考虑从USB口取电,一片AD再加上单片机,没有多少钱。如果是使用单独的电源,灵活性更高,可以与PC机用串口通讯,也可以用打印口通讯。

楼主:
说的很对

    maychang大哥说的很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数据采集卡太贵,又浪费,我本来也想用单片机和AD片,然后和串口通信。经理一开始说要插到电脑里,我认为他是要和PCI卡差不多的,我去问问他看这种方案行的通不

网友A:
插到电脑里也可以

但这样需要做PCI接口,比较麻烦。

楼主:
    那我再去问问经理,问问他到底是要干什么,是要放到产品里呢还是自己公司用

楼主:
问清楚了

   刚才又问了一下经理,买上是自己用的,价格不是问题,主要是用来做测试用,输入电压是3.6V,要求能够测到最少0.05V,所以精度也不是很高,主要是还要配戴有软件能够实时显示电压与时间曲线,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实惠的数据采集卡吧

网友B:
NI最便宜的数据采集卡NI 6010,2K¥以下

不过要玩转它可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