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卡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7-20):
现在常用的非接触式射频卡都是靠外部设备激活的
激活功率应该很小
请问大家在这么小的功率条件下
射频卡中电源变换是怎么实现的
谢谢!

网友A:
射频

定向射频功率可以控制的。

楼主:
即使可以控制

即使可以控制
那功率也还很小吧
也要有直流电源供器件工作吧
这是用什么方案做到的呢

网友B:
线圈耦合,整流滤波稳压,低功耗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