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Vo高电平平顶时间为什么很窄?

楼主(2007-07-20):
与输入信号的直流电平应没有关系吧
.

楼主:
刚才发送图片不成功

网友A:
后面一个三极管没有直流偏置

楼主:
忘了说了,目的是把正弦波转换成方波

网友B:
将8C5换成朝上的二极管

很臭的电路

楼主:
将8C5换成朝上的二极管,换不欢关系不大

网友A:
2.2V峰峰值

即1.2V峰值,用一支管子足够了。
第一支三极管(8V1)基极同样存在awey所说的问题。

楼主:
谢谢maychang,其实把8c2换成104就有很大改善

加不加二极管影响不大.Vo下降沿陡峭,上升沿差很多,为什么?

网友B:
8R6太大了

楼主:
即使加了二极管(加不加二极管影响不大)

Vo高电平时间为什么仍很窄?8R3不是已经偏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