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个问题 晶振起振电路

楼主(2007-07-21):
我想在通用板上搭个20M的晶振起振电路,行不行
谁有这样的电路图,低频的可以象455E,但高频没试过.

网友A:
没问题,电路形式很多

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非门来搭,输入与输出间连 (20MHz的晶振和1M欧的电阻并联),输入和输出再分别接个20P的电容到地。

网友B:
替awey补个图

网友C:
看不到图

网友B:
回 coldra

图传不上,好像21ic出了点毛病。

网友B:
楼上链接的帖,可以看到图

不过那个图肯定不能振荡,TTL芯片输入端悬空等于高电平。

网友B:
看看现在能不能传上去

网友D:
还是红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