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4526和OPA2604是否可以直接替代?

楼主(2007-07-22):
请教,LM4526和OPA2604是否可以在不改变外围电路的情况下直接替代?
还有再哪可以买到LM4526.价格多少?
小女子在这谢谢了!

网友A:
针脚定义一样

下个PDF看看就知道了,应该可以换,最好改改
顺便问下,有必要追求这么高的的,真有金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