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持设备里面换档怎么做?

楼主(2007-07-23):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买到那种吸和后锁定的继电器

网友B:
断电能自锁的继电器还从没看过

网友C:
用过一种切换光纤的继电器,可以自锁,不过成本太高了

可能几百美金,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A:
实际上,像我们家里的漏电保护器里面的那个,就有点像断

一旦线圈通电,就会跳闸.

网友D:
唉,LS,那个是脱扣继电器,脱了就要靠外力才能复位的

LZ取找磁保持继电器或自锁继电器吧,这个只是动作时耗电,平时是不耗电的

网友B:
从技术的角度看,这种继电器并不难做

只是他的状态不好判断,需另加电路检测。

网友A:
我知道,但是概念是类似的.

像船型开关那样,动作一下就可以保持,如果加个电磁铁,就可以变成自锁的了。

所以这样的自锁继电器应该是有的,只是我还没见过...

网友E:
磁保持继电器,平时不耗电。

磁保持继电器,平时不耗电。只在动作的时候耗电。

网友F:
没必要用继电器吧,用三极管控制就可以吧

网友G:
楼上大错

楼主连模拟开关都嫌不好,用三极管怎么能行?

网友H:
自锁的继电器多得是啊

 加正电源开,负电源断,不加电源保持不变。

网友I:
给你的型号

TQ2-L2-3V,3V工作的磁保持继电器
TQ2-L2-4.5V,4.5V工作的磁保持继电器
TQ2-L2-5V,4V工作的磁保持继电器
价格10多块,需要2个控制端,在相应的控制端上加高电平脉冲改变状态,改变状态时耗电,平时不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