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个高精度AD(VFC)

楼主(2007-07-23):
本人参加学校的电子竞赛,<高分辨率A/D转换电路的设计>,原理是用V/F 变换通过测频率的方法来得到数字量.但是直流电压小信号放大部分通过高精度放大器或载波放大器.
放大器电路在设计时有哪些技巧能提高它的抗干扰能力和提高精度.

网友A:
这种综合精度不一定高

西格玛-德儿他的比较高

网友B:
VFC的线性都不高

最多可以0.1%精度,只相当于3位数字
干吗不用ICL7106 7135这些双积分原理做,配合ICL7650等可以达到4-5位数字

楼主:
我们比赛是不允许用任何AD芯片的

不过课外我想在用双积分型的在做一个,提高它的的精度,楼上的能不能给个方案

楼主:
ICL7650为什么都用在AD上呢

这运放用在这里有哪些好处,是不是VOS IB小适合放大直流信号.载波放大器有什么好处

网友C:
回 keaiduoyu

ICL7650为什么都用在AD上呢
这是斩波自稳零运放,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非常小,就这么点好处。

网友D:
4楼: 我们比赛是不允许用任何AD芯片的

有ad为什么不用啊,况且现在的带128倍运放的24位的adc芯片CS1180 才10多块前,一个就搞定了

楼主:
我们比赛的课题就是自己搭一快AD

不能用任何芯片代替

网友E:
3楼,谁说vfc线性做不高?

0.05%的多得是!0.01%的也不少!

网友F:
是吗??? 给个例子看看...

网友G:
大家给个完整的

大家给个完整的原理图啊,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AD650

在100KHZ  0.005%
1M时      0.07%

网友D:
0.001% 的线性也算高啊

0.005% 的线性也算高啊,50个PPM啊

网友H:
请5brother亮一亮

24位的adc芯片CS1180的INL是多少,DNL多少,是否内置参考?如内置,文漂多少,信噪比多少,最大转换时间多少,也让我们见识一下国产高精度AD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