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玩一下场效应管,请教一下高手们一般用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7-07-25):
想学一下模电,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要说用途,要不没有办法推荐,试试2N7000

网友B:
结型、耗尽型、绝缘栅型?

楼主:
就是做一下基本的放在电路

还没玩过场管,下午去买几个玩玩,谢了

网友C:
晕 还有这种问题的

网友D:
既然是玩玩

那就买便宜一些的。IRFU110,不到1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