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rc测量

楼主(2007-07-25):
我在准备做一个lcr测量仪,发现很多资料介绍的都是自动平衡电桥法设计的,可是看了半天还是不太清楚阻抗的虚部是怎么的出来的,我可以把通过网络前和通过后的幅度和相位差分别测出来,可是我觉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很难算出所要L,R,C的值。

网友A:
幅度和相位差你能够分别测出来

那是极坐标的表示方法,改成直角坐标。

楼主:
谢谢了

我现在想到的方法是:
U1=U1m∠Φ1
U2=U2m∠Φ2
Z=Rr*U1/U2=Rr*U1m/U2m∠Φ1-Φ2
Z=R+jX,
R=Rr*U1m/U2m*con(Φ1-Φ2),X= Rr*U1m/U2m*sin(Φ1-Φ2)
其中U1位输入信号,U2为通过网络后的输出信号(U1,U2都为复数量)。然后我通过峰值检波电路把两路信号的峰值通过ad转换输入处理器。然后把两路信号通过过零比较整形成方波,用D触发器鉴相可测出Φ1-Φ2.这种方法误差会不会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