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电源模块中得隔离电压怎么理解?

楼主(2007-07-26):
比如说隔离电压是1000VDC,该如何理解这个1000V呢?

网友A:
通常是指电源输入端到输出端能够承受的电压,一般称抗电强度。

楼主:
继续问

那么这一指标有什么用呢?如果输入端是1000V输出端会不会是1000V?我说的是瞬时电压.

网友A:
这一指标

表示输入端与输出端“能够”承受的电压,输入端到输出端之间的电压超过此值则电源不保证绝缘(即所谓“隔离”)。
此项指标测试时,两个输入端是短接在一起的,两个输出端也是短接在一起的,电源并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