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直流信号怎样进行调制提高信噪比?

楼主(2007-07-26):
请求各位高手指点:
    传感器输出是不到1mV的直流小信号,考虑噪声影响,不能直接放大.现有人建议采用平衡桥,加上稳定的低频正弦信号进行调制,以提高信噪比,放大后再进行解调.请教该平衡桥电路是如何进行调制的,怎么来实现?
     或者还有别的思路吗?

网友A:
“考虑噪声影响,不能直接放大”
方向性的错误。
放大直流小信号,应该考虑的主要是运放的失调电压等。
建议使用斩波自稳零运放,如ICL7650,更好一些的有MAX432(MAX423?记不清了)。

楼主:
多谢

谢谢,可以更详细点吗,最好能附个电路图~~我刚做这个,什么不懂啊
问下用正弦信号调制提高信噪比再解调是什么原理,是用平衡桥电路吗?怎么实现?

网友B:
正弦调制是用来锁相的!

检测信号调制后和同频参考信号做相关,然后锁相,这是微弱信号处理的一种常用办法,很多资料上都有!

网友C:
正弦不一定用来锁相的吧?

菜鸟搭车学习

网友D:
不应该这样理解,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并不是一个微弱信号直接处理的时候需要调制,一般是需要传送信号(传输)因为信号的传输衰减,接受端只能得到微弱信号的情况下整个传输通道的干扰无法消失,在传输前先把信号的幅值调制成交流信号,这样在接受端就可以得到一个弱小的交流信号,就可以把他从大的噪声中分辨出来,已经有的小信号直接处理就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E:
1uV左右还是很容易的,用个IA即可

主要看你的源的噪音有多大,你可以用Spectrum analyzer+low noise pream测一下你的源的噪音,然后算一下在你的Noise bandwidth里的噪音大小!一般几个uV左右或者更小,除非是容性源,稍微大一些!
常见IA 0.1~10Hz小于1uV的noise的是很多的
偶就经常测量低于1uV的信号,甚至nV(当然,这就得用锁相得方法了)

网友D:
向楼上的学习

工作中还没有涉及到这么小的信号检测以后有这方面的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F:
请问:为什么调制就好呢?

交流得 不怕受干扰么?
是什么 原理呢 ?

网友D:
可以把小信号放大后再用选频电路把调制的信号检测出来

网友G:
搭车顺便问个问题!

是交流的1uV信号难测还是直流的难测。这个交流在1K-10K之间!

网友H:
当然直流难测

LZ 说的调制方法正是微弱直流信号检测的常用方法之一
调制的另一个作用是便于传输或抗干扰
但仅仅放大 1mV 是用不着调制的

网友I:
ICL7650

我也建议使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