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的49.9欧的电阻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07-26):
(无正文)

楼主:
再发一次图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发图说成功,又显示不了

我说一下,就是运放做放大时,为什么有时候在输入端加一个电阻49.9欧到地,再加一个两个电阻负反馈放大

网友A:
阻抗匹配?

楼主:
为什么是阻抗匹配?

网友B:
是不是AD620的调节增益的电阻啊

是不是AD620的调节增益的电阻啊

网友C:
平衡输入电流对精度的影响

你描述的是个简单的比例放大器,接地是指以地做为基准,加个电阻是为了平衡输入电流对电路电压放大精度的影响

楼主:
那这个图呢

后面接的不是运放,而是一个非门,那个r1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