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为什么不相等(附图)

楼主(2007-07-26):
如图,300v的电压,中间用电路制造了个有效值200v的交流电,中间带了10欧姆的电阻,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电流是20a,没错吧!
那现在要问了,如过我把万用表接串联到300v与中间的电路中间,用直流档测量,那个电流测量出来是18a,我很好奇,万用表绝对没问题,为什么一个回来的电流不是一样的!!居然差两个安培,什么原因呢?请高手赐教!

楼主:
晕死 现在图片怎么都显示不出来啊

楼主:
再发一次吧

楼主:
晕 显示不出来的说 我郁闷

网友A:
不看图也可以知道

你的测量方法选择得有问题。

网友B:
直流档怎么能测交流?

网友C:
如果没有损耗你测到的直流电流值会更小

楼主:
mangchang

可否说得清楚点,测量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始终看不到图。
两个电源串联再与电阻串联,电流是直流成份上叠加交流成份,且交流峰值小于直流。
首先需要搞清楚你要测什么,是平均值?是有效值?是峰值?是谷值?是交流成份有效值?要测的量不同,测量的方法也不同,选用的测量设备也不同。万用表的交流档和直流档,测量方法是不同的。即使都是交流档,不同的两块万用表测量方法也可能不同。

网友D:
楼主高中没毕业……

交流直流有效值平均值峰值都没分清……
同样测交流,还分真有效值测量和固定波形系数的测量……
还神奇呢,我看楼主很神奇的……

网友E:
看不到图。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看明白题目!!失败,我的错,没发出图来

网友F:
那就先说说立用的什么万用表,中间用了什么电路和300V怎么

“300v的电压,中间用电路制造了个有效值200v的交流电”

中间用了什么电路?
300V怎么来的?

楼主:
中间是一个btl电路,300v是一个直流电压,给btl电路供电

网友G:
随便说说。

估计楼主是用300V的直流电压产生一个有效值为200V的交流电压,然后在200V输出端接上一个10欧姆的电阻,测量流过这个电阻的交流电流有效值是20A,然后在300V的直流电压输出端测出的电流只有18A。

其实很简单,最重要的一点是功率不变,也就是能量守恒。电压降了,电流自然高了。输入功率是300*18=5400,在200V输出功率是200*20=4000,然后中间电路消耗或者用于其他地方的功率为1400。

网友A:
没有图,无论如何也说不清

21ic贴不上图有些日子了。

网友H:
maychang

你可以按以下方法操作,使图片显示出来:
1、将你的图片上传到其他可以上传并能显示的网站;
2、复制下你上传的图片的网址;
3、发贴时在要显示图的地方输入:

   其中斜体部分为你的图片地址。

网友I:
16楼说的不对

1楼说的也不对
应该是交流电的有效值和平均值之间的关系,
万用表测交流得到的是有效值I,I,与最大值Im的关系是 I=Im/1.7320508=0.577Im
而万用表测直流得到的是平均值Ia,如果电路的电流效率为100%那么应该等于交流电流的绝对值的平均值,Ia与Im的关系为Ia=(2/PI)Im=0.637Im
按道理计算Ia=(0.637/0.577)I=22.05A
但是!!!200V交流电的最大值为1.732*200=346V,所以1楼说的用300V直流通过BTL产生200V交流的说法不成立,交流电发生了严重的削顶失真,因此,万用表测量交流得到的值既不是有效值也不是平均值也不应该等于20A,因此万用表测量直流电流小于理论值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J:
没图可惜

网友K:
300V的直流电源,能做得出有效值为200V的交流电?

要知道交流是有正负的,600V都不够。

网友F:
呵呵,圈圈注意,是btl电路

网友K:
哦,没注意看,那样可以省掉另一半电压。

网友L:
看不到啊!

什么电路啊 ,看不到啊

楼主:
19楼 !

200*1.732?关系错了吧

楼主:
发个图吧

网友F:
LZ,19楼说的基本上是对的,而你自己的错误却一大堆!

你的一大堆前提都是想当然的,而且想的不对,加上测量方法也不对,结果当然就严重不对了

而且,请注意说话的方式,别人一片好心帮你解惑,不管你觉得对不对,你都不能冷嘲热讽!更何况你自己的观点根本就是错的!

再这样将没人理你哦

网友F:
LZ,建议你先去看看书搞清楚正确的计算方法和测联方法再说

在你自己弄明白前,
说了你也不会懂

楼主:
xwj

200V交流电的最大值为1.732*200=346V    请问19楼的这句话是对的吗?
我承认有点小过分,但是他这个的确是错误的.请你说下我哪里错了!

楼主:
29正确了!

其实19楼的概念是对的!刚才看得不够仔细,只看到他错误的地方!有点偏激了,19楼,这里表示道歉!请原谅!
只不过计算错误!

万用表测交流得到的是有效值I,I,与最大值Im的关系是 I=Im/1.7320508=0.577Im(应该是根号2的关系)=0.707Im
而万用表测直流得到的是平均值Ia,如果电路的电流效率为100%那么应该等于交流电流的绝对值的平均值,Ia与Im的关系为Ia=(2/PI)Im=0.637Im
按道理计算Ia=(0.637/0.707)I=18A  (后面的也错了)
但是!!!200V交流电的最大值为1.732*200=346V,所以1楼说的用300V直流通过BTL产生200V交流的说法不成立,交流电发生了严重的削顶失真,因此,万用表测量交流得到的值既不是有效值也不是平均值也不应该等于20A,因此万用表测量直流电流小于理论值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A:
还是不对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7-8-23 9:33:20 修改者:还我今生

如图,300v的电压,中间用电路制造了个有效值200v的交流电,中间带了10欧姆的电阻,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电流是20a,没错吧!
那现在要问了,如过我把万用表接串联到300v与中间的电路中间,用直流档测量,那个电流测量出来是18a,我很好奇,万用表绝对没问题,为什么一个回来的电流不是一样的!!居然差两个安培,什么原因呢?请高手赐教!

交流20A容易理解,是100欧电阻上的电流。
18A没法理解,“把万用表接串联到300v与中间的电路中间”是什么意思?最好楼主在图中标明是量的哪一点的电流。

楼主:
回maychang

你看29楼的图,Idc就是了!

网友M:
方法与概念问题

1,该电路输出可能为占空比为50%的方波,幅值约300V;也可能为有效值约200V,峰值约283V的正弦波。
2,方波含有谐波,即使是逆变产生正弦波,也只是近似的,必含谐波。
  而在300V与逆变管间的电流波形为输出电流的全波整流波形,不但含很大直流分量,还含比输出高一倍的谐波。
3,因此测量方法有问题,万用表交流档测的有效值,而直流档测的平均值。
4,可串0.1欧电阻用示波器测波形。

彭建学  上海  2007-8-23

楼主:
看什么驱动信号啊,要输出方波 三角波 也行啊

这里说的自然是正弦波作驱动拉!

网友N:
楼主请注意语气

论坛是大家做技术交流的地方,每个人的开发经历不同,擅长处也不同,在一起交流时需要有平和的心态,建议你少用感叹号,自己提的问没有解释清楚本身就不是一个做开发的人员应有的素质,相信别人也是没仔细想清楚,来这里讨论的人都是为了促进你的进步,呵呵,技术博大精深,自己只是苍海一潥啊

楼主:
多谢指出!以后尽量少用,免得别人以为我发脾气!

网友O:
清楚

看到楼主和29楼的图,我又长见识,谢谢大家.

网友P(2007-08-29):
我来解释这个问题

楼主的测量数据可信,表也准确。只是10欧姆电阻的电流不是正现弦电流,而是正负对称的方波。因此,其平均值应等于18A,其刻度(数据)显示值为18*1。11=20
一般万能表总是测取平均值,然后再换成有效值。电表的交流档默认被测量为正弦量(被测量为非正弦量时,示值误差将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