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数据采集卡配有可以实时显示电压变化曲线的软件么

楼主(2007-07-27):
   现在的数据采集卡配有可以实时显示电压变化曲线的软件么?

网友A:
NI公司的应该有

NI公司的应该有

网友B:
一般都是有的

如果没有也会提供简单的函数供你自己写软件来实现。。。

网友C(2011-10-19):
NI有现成的,signalExpress.也可以自己用daq编.
其他的要自己c编

网友D:
你买个100多连电脑的万用表也可以的,只是精度可能不高

网友C:
电压表的采集速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