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带保护二极管的场效应管子

楼主(2007-07-27):
有没有,不带保护二极管的场效应管子
我用的是6N60F
做充方电回路

网友A:
有两个体二极管背靠背的充放电专用双MOSFET

看你要多大电流.过几安电流的湾产的双MOSFET很便宜,到处是几毛钱一粒的.

楼主:
具体型号是什么

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


网友B:
那不是什么保护二极管

这个二极管是管子生产过程中自动形成的,只要漏极从衬底引出就一定有这个二极管。
不带这个二极管的场效应管都是小功率管。

楼主最好说说你一定要找不带二极管的场效应管的目的,看看能不能用其它方法解决。

网友C:
嗯,用mos的人千千万,别人如果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那楼主应该可以用别的方法来代替

网友A:
LZ说得很清楚做充放电回路用的嘛

STM8205/8206, 查深圳三合森普. CES 好像也有.

楼主:
maofei67

STM8205/8206,
也带二极管啊

网友D:
LZ看来不清楚2楼的意思:那是双FET, 它们的体二极管可以反向

锂电的充放电回路就这么干的.LZ查查锂电的参考电路.
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就等于没有二极管了嘛.
当然具体使用时因为两个FET串联,导通电阻会增加一倍, 驱动也不大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