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弱信号放大

楼主(2007-07-27):
信号幅度为0.01-1mV,频率5KHz以下.要求放大到1V以上.
我是这样设计的,不知是否可行.
前置放大用仪表放大器AD620,放大倍数约20倍左右(AD620可以单端输入吗?)
然后接5KHz的低通滤波.
然后是用OP07做的两级放大..
从来没设计过电路,不知是否有不妥的地方..

网友A:
交流的好办

没必要用AD620,它的优势在这里没用上

网友B:
AD620作单端电路,实在大材小用

0.01mV输入,楼主的放大器增益很高,输入端需要很仔细地处理。

楼主:
AD620大材小用?

那我用什么放大器做前置放大呢?应该是一个差分放大吧..

网友B:
单端输入是你自己说的

输入信号是什么性质,你当然比我清楚。

楼主:
这100db的增益怎样分配才算合理?

应该选用什么档次的运放呢?

楼主:
我是这样连接的

AD620的N+接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IN-接传感器
GND,REF 输出接地..
并没有把传感器的信号变换为差分信号,这样好吗?

网友C:
不要误入歧途

    你这个项目选用什么器件不是关键,分配增益很重要,但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地方是如何防自激,增益分配的着眼点也在于防止自激。
    AD620用在这个场合不是很合适,因为它的带宽比较窄,放大倍数比较大时容易带来较大的相移,相移是防自激的关键,你还不如选一个带宽大一些的低噪音普通运放。
    至于op07,就更加不行了,同样是带宽的原因。
    10万倍的放大,要特别注意去耦,电源线和地线的走线要特别注意。

好

网友D:
用个op27,第一级放大起码要有60db的放大倍数

第二级40db差不多了,两极搞定,第一级供电注意加退耦,注意第一级的细节,比如电阻的温飘,共模电压……

网友E:
第一级放大60db是不是太大了

一般来说第一级不要放大很多吧
要保证带宽够用啊,如果60db,那带宽就没多少了啊
~~

网友F:
放大倍数大,加了反馈小电容

能防止高频自激

网友D:
呵呵,to10楼,你说错了,第一级的放大倍数要尽可能的大

而且最好用低噪声电路,因为整个系统的snr就看这第一级的质量了……

网友G:
零点几到几个毫伏的信号怎么测量,怎么处理

电源,地上的噪声都会有几个mV,用安捷伦比较好的示波器测量,最小量程也只能到20mV,这么微弱的信号进运放后,能还原信号么?

网友D:
示波器就是看个大概的,不能把它当万能的

小信号可以用万用表,高频的用高频毫伏表,再说,几个毫伏也不算小,随便放大放大的

网友H:
12楼的说得关键

我做过100万倍放大,将1uV放大到1V,频率范围800-4500Hz,第一级我用AD797都没有做好,最后还是用三极管搭的前置放大电路。第一级放大100倍,本来还可以加大的。二、三级用OP27。中间加了两极带通滤波。

最后效果还可以。能用!

网友H:
电源是关键!

电源比较关键,电源纹波要小。还有地线,前置放大的地最好是每个接地点都直接拉到电源地,后面的要求不需要很高,最好也能如此。

信号输入断不能引入干扰!

网友I:
RE

要看你需要的准确度和对相移的要求,高倍数交流放大器如果想做好是极不容易的,特别是信号频率比较高的得时候。可以考虑用组合放大器,而不是简单的用二级或多级放大,简单的二级或多级放大对改善信号的相移没有太多的提高,增益勉强还说的过去。直流放大器相对于交流放大器要简单得多。

网友J:
也许是要用到AD620

你的信号源的特性是怎样的,输出阻抗,以及噪声情况,使用环境,都要先搞清楚,也许是要用到AD620

网友K(2011-04-12):
4年前的帖子一样经典,我来晚了!哈

网友L:
使用差分放大器

网友M:
是有点晚    学到不少。

网友N:
回复 网友C:

带宽是个问题,但不是稳定性的问题。带宽越小的OP越稳定。
9楼和我的想法相似。

网友O:
楼上,为何带宽越小的OP越稳定?

网友P: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还是不太懂OP的带宽增益积得概念,对于OP的波特图,是不是放大倍数变小了,那么-3dB带宽的f就变大了啊?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反馈越深反而更容易自激振荡呢??求解!谢谢!

网友Q:
最近也被一个放大器的问题难住了

网友R:
问一下,是不是运放的放大倍数越大,它的自身的噪声越小?

网友S:
回复 网友N:
带宽越小的OP越稳定,这是为何?

网友T:
我了个去。。。竟然是四年前的。。。我也MARK。。。

网友U(2011-08-03):
信号幅度2毫伏~10毫伏,频率100,1000,放大10,100,要求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价求人设计,13699188988

网友V:
这是四年前的帖子啊:dizzy:

网友W(2012-03-04):
我要做个对小于1mv信号 放大10000倍的电路,请教15楼的那款信号源可以输出这么小信号的?

网友X(2013-11-22):
最近在实验这个,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