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困扰我的三极管

楼主(2007-07-27):
  我在机顶盒的视频输出端采用了一个BC817-16TL跟BC807-16TL的二级放大,外加一BC807-16TL的射随电路,最近生产机器连续出现微分增益跟微分相位不合格的故障,经分析是在视频输出放大的三极管引起,把有问题的三极管给厂家测试,但是三极管厂家给出的测试指标跟我们当初的设计需要是一致的,它的测试参数有CONT,BVCBO,BVCEO,BVEB,ICBO,HFE,VCESAT,都在正常范围内,我的疑惑是如果不是这些指标引起的变化,三极管还有什么别的指标能引起问题,跟结电容或者非线性这些有关系嘛,或者是什么别的影响更大,着急啊,求救。

网友A:
放大电路的反馈电阻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

  电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电路是经过论证后才采用,并且已经批量生产很多了,最近的问题只跟三极管有关,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三极管的那个参数影响的

楼主:
有那位大虾出来谈谈,我实在是不明白了

网友B:
管子的ft是不是同以前不一样?

楼主:
ft没测试过

  ft没测试过,因为一直是同一个厂家供的同一个型号的货,所以估计是那个参数的不一致引起,问题是现在不确定是那个参数

网友C:
要找问题,的贴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