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代数里的一个提示

楼主(2007-07-28):
2001 年 3 月 第 1 版 第 6 页

例 1 填空

(2) 温度由t ℃下降2 ℃后是_____℃;

解: (2) (t-2);

注意 第(2)小题中,因为式子后面有单位,所以t-2要加括号,写成t-2 ℃就不对了.
-----------
这是个关于计量单位使用的问题。值得注意。
另外,字母t是表示量的符号,要用斜体t.

℃℃℃

网友A:
既然t-2同在一个下划线内,就已经有括号的意思。

这就是中国式的教育,有意义吗?

楼主:
我觉得,下划线只不过给个填空的地方

事实上,书写方法与教育无关。

网友B:
LZ,要是考试你这样改卷,看看会不会被学生骂死?

首先,你要搞清 “填空题” 到底考的是什么哦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

这就是一个考点。

相信谁丢分也没话可说,还敢骂?!

不就是初中代数第一册里最开始的一部分东西吗?计量单位都不会处理,认了吧!

网友C:
做学问要认真嘛

感谢LZ提醒

网友D:
也可以说是:t℃-2℃

网友E:
应该注意计量,规范书写

1mΩ和1MΩ,因字母大小写不同,这两个电阻相差很多

网友F:
细节问题,不过平时要养成好的习惯

楼主:
t℃-2℃似乎不妥

现在是表达式而不是表示范围。两者之间应当是一个统一体为好。

网友G:
初中生好像还没这个概念,量纲是高中物理里的吧?

此题关键是前有“t ℃”,所以t仅是数字,只是对初中生这样要求似乎太高了?
而且如此简单的题目,是小学生的吧?跟他们讲这些似乎……

楼主:
cnchip: 这不过是初中代数第一册第6页中的东西

cnchip: 这不过是初中代数第一册第6页中的东西,版本:2001 年 3 月 第 1 版。

整个问题并不是量纲方面的问题而是计量单位的使用方面的问题。不会因为是不是初中生就说要求高了。最少,那也算是初步普及相关国标吧?另外,字母t是表示量的符号,而不是数字或其它代号,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写法应当是斜体而不是正体。

关于量纲,实际上有的物理量不同却有相同的量纲,但因为物理意义不同而用不同符号/单位加以区别。有的物理量(不在少数)虽然有自己的单位/符号,但它们是导出单位,另有专门表示其物理意义的量纲。

----
以前我也是不太明白这些,最近多懂了一点。

网友H:
如果是计算题,似乎应该是℃加括号吧?

网友I:
熱爱祖國

把℃改摄氏度

网友J: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加满五十分呀

网友K:
楼上要50分干什么?

网友L:
开BLOG吧 去做题目

网友M(2011-12-21):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N:
这贴也穿短裤头,简直晕死了。:shutup:

网友N:
这叫自欺欺人……

网友O(2012-02-05):
说明编程序,优先级非常重要,在该例中,单位的优先级要高,所以低优先级的t-2需要运算时,应该加括号!

网友P:
这个扯大了,写成t-2℃才对,很简单,平时的物理量表达是要带单位的,比如t=25℃,你把这个代入变为25℃-2℃,这样是对的。

按照楼主的说法,就变成25-2℃,楼主看看哪个对?????四则运算讲究单位匹配,数值和量不能直接运算,否则无法验证单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