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滤去DC/DC模块的纹波?

楼主(2007-07-28):
用了一款DC12V转DC+-12V的模块电源。用示波器观察它的输出电压有100K-50mV的纹波,因为+-12V是给模拟部分供电的,所以我想滤去这个纹波,用了LC、RC滤波,效果不理想,可能是取值不正确,但是些参数不好计算啊。

网友A:
要求高的话就 加高输出,二次稳压

楼主:
二次稳压也没有用啊

这个100K的干扰还是会过去

网友B:
奇怪

LC、RC滤波,参数有什么不好计算?
这应该说是相当简单的计算。

楼主:
因为要考虑整个电路部分的分布电容、电阻等。

算出来的参数在实际中并不好用

网友C:
呵呵

其实对于模拟电路最好选用DCDC+LDO
实在不行就要选择DCDC的频率远大于信号频率,这样在后面通道中就可以将DCDC的影响滤除

网友D:
有这么高的频率,用LC滤波效果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