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后的电压用电阻分压好吗?

楼主(2007-07-28):
DA输出范围正负2.5V
但只需要正负0.5V的范围,能不能直接用电阻分压呢?

网友A:
可以,但要考虑到分压误差

楼主:
请问分压误差是什么概念?

我觉得只要电阻稳定就可以吧?

网友B:
用金属膜电阻,温漂较小,1%精度的很容易得到

网友C:
除了电阻分压

楼主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D:
用电阻分压不好控制精度吧?

没搞过DA,但是总觉得电阻分压跟负载关系太大,不好控制误差。做个记号等结论吧。。。

网友E:
最好是调整基准电压值

用电阻分压怕负载影响的话,加运放缓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