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5 7915 带来的工频率干扰如何处理

楼主(2007-07-31):
用7815 7915 正负电源给ad620供电,输入一个20mv的直流信号,放大15倍
出来应该是300mv的直流信号,但是现在波形是频率为50hz,占空比为50%,幅度300mv的方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用蓄电池+-15v供电就完全正常!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7815和7915的输出

楼主:
完全是一条直线 似乎看不出任何毛病啊

楼主:
郁闷 7815 7915 这种管子也会产生干扰的说

据说有200mv的干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么严重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源正常的话

你的信号输入端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输入阻抗太高
输入的电缆太长,且没有屏蔽?
前端型号的输出阻抗也很高?

网友A:
7815和7915如果有干扰,这么大的幅度用示波器应该能看到。
现在看不到就不是7815和7915的问题。
输入是直流,确定吗?也应该用示波器看看。如果是双踪示波器,一个通道看输入,另一个通道看输出。
AD620是仪表运放,你的输入共模范围是否超出?
运放正负电源到地都应该并联旁路电容,最好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无感薄膜电容并联。

网友C:
明显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运放的纹波抑制比可是相当高的

网友D:
共摸干扰,将地线接大地试试

网友E:
稳压器的输出端引线要尽量短,滤波措施要好。

稳压前的滤波也不容忽视。

网友F:
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我用过7812和7915两路电源,但是好像没有出现老兄的问题,确认输入是直流??

楼主:
回各位!

首先是输入阻抗的问题,ad620的本身输入阻抗就十分大,我信号的输入阻抗仅20k而已,应该不会影响ad620的信号输入.
其次输入的电缆线绝对不长,15cm而已.
前端信号的输出阻抗,是否就是ad620的输入阻抗,是的话上面就已经回答了
信号是从200k串联一个200欧姆的电阻,10v蓄电池供电,10mv信号是从200欧姆的电阻上取得的.所以输入绝对是直流!不知道阻抗算不算大.
再次是回答maychang的 用双踪示波器,一个通道看输入,另一个通道看输出,是不允许的,因为示波器两个通道的地是一起的,如果按你的方法看,就改变了电路本身,因为输入是不和输出共地的.
正负电源到地都应该并联旁路电容,最好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无感薄膜电容并联,这些都做到了.

网友A:
“因为输入是不和输出共地的”

问题大概就在这里。
用AD620,想必输入是差动信号,否则不会用这么贵的运放。但“输入是不和输出共地的”,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平你是如何确定的?输入输出完全没有电气联系,很容易造成共模超范围。

楼主:
共模超范围?

不会吧,共模超范围,10v供电电源也能达到共模超范围?ad620的电源是+/-15v的啊 能不能解释的清楚点.你的意思是输入和输出需要共地吗?也就是ad620的2脚需要接地?

网友A:
你用整流电源就出问题,用电池就正常,是不是?
整流电源总有变压器,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总有分布电容。你的板子对大地的分布电容不会很大,比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小得多。因此板子的地线(+15V和-15V相联处)对大地有相当高的50Hz电压,最大可以达到220V有效值。我估计你的输入信号与大地是等电位或相差不大的。这就产生了共模电压。
不是AD620的2脚需要接地,AD620是差动运放,2脚接地就不是差动输入了。
估计你还没有搞清楚共模电压是怎么回事,甚至可能连电压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C:
唉,你先量下两个地之间的电位差吧

楼主:
刚说错了

不是2脚需要接地,而是200k串联200欧姆那个电路的200欧姆电阻的地应该和运放的地相连?这样是否就确定了共模电压?  不好意思,共模电压这个问题也困绕我好久,也是几个月前才比较明白的,如果还有理解不对的,请批评指正!谢谢
也就是说如果输入和输出没有电气的联系,运放的共模电压是悬浮的,对不对,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共模电压超过运放的最大共模电压.

你的板子对大地的分布电容不会很大,比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小得多。因此板子的地线(+15V和-15V相联处)对大地有相当高的50Hz电压,最大可以达到220V有效值,这个能不能给点相关的资料,我不是很明白,200v的有效值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请解释下中间的原理.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

“200k串联200欧姆那个电路的200欧姆电阻的地”

“也就是说如果输入和输出没有电气的联系,运放的共模电压是悬浮的,对不对,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共模电压超过运放的最大共模电压.”
这句对了。

楼主:
200k串联200欧姆那个电路的200欧姆电阻的地

这是前面说的10v直流电压 中间是200k串联一个200欧姆的电阻啊,200k接+10v,而200欧姆接+10v的地,那个地,指的就是10v直流电压的地,而你说的输入信号与大地的等电位的那句话,其中的输入信号不就是从这里的200欧姆电阻上取的嘛

网友A:
我还是没办法搞清楚

“200k串联200欧姆那个电路的200欧姆电阻的地 ”在哪里。没有图怎么也不行。
现在21ic好像还是发不成图。

网友A:
按照15楼 xwj 的建议

你先量量看,用好一些的数字表,交流档。

楼主:
没有图 的确比较郁闷

今天公司停电,我去把电路图重新画一个给你看看吧,到时候我做个连接!

楼主:
图片好了 请看下

网友A:
看到了

共模电压大致上就是GND(200欧下端)与GND1(BAS70下端)之间的电压。
你这两点之间没有电气联系。
这两点联接在一起,你的“7815和7915产生干扰”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电路的其它部分使得这两点不允许接在一起,那就需要另外想办法。

你这个电路,根本不必用AD620这样贵的芯片。

楼主:
可偏偏这两点不能连一起(项目的要求)

如果在2脚和3脚接个1uf的电容到运放的地,那是不是能改变这个局面?

网友A:
能贴图了么?

接个较大的电容会好一些,但接电容很可能违反了你们项目的要求,而且如楼上所说,接电容并不能保证共模电压不超范围。

既然这两点不能接到一起,解决的方法有:
1、用隔离放大器,例如AD210、ISO122之类,相当贵,AD210可能要400元,ISO122或124至少70元。
2、先放大(电源用这个+10V),再用线性光耦传递信号。此法精度不高。
3、用片AD转换芯片,转换成数字量后,用光耦传递数字量。

楼主:
谢谢

很想问maychang一个问题,好象你们几个人是专门在这里为大家解答问题似的
你们不需要工作的吗?感觉你就整天在这里...
你的几个建议看来不是很合适,因为第一个成本太高了,第二个你也说了信号精度不高,第三个电路会复杂不少,不过可以考虑一下.
反过来想想就是输入输出电气连接的问题,看来电气连接也是需要再考虑下的,我的水平有限,估计还要花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

网友E:
现在是暑假...

为什么不能共地呢...不共地多不好,干扰也大...

楼主:
暑假就不需要工作了

你们几位还在念书吗?哪个学校的啊,都很厉害嘛!

网友G:
从50 Hz方波中找答案的话

1 可以肯定不会是稳压器有问题,因为整流后的最低频率为100 Hz。
2 根据1,方波的生产只能来自工频干扰。而使用蓄电池也没有所谓的干扰。这说明此时你没有接220V工频电源……如此一推测,你的AD620是受到工频电源干扰才产生方波的。
3 再按照2的结论进一步推测下去,你的PCB设计或布局存在问题。这是设计的的EMC问题了。

-------
建议:
1 我觉得你的电路不算什么特殊电路,不妨帖图(SCH和PCB)出来看看。
2 你的信号幅度并不大,±5 V电源就足够的。

网友A:
回27楼问题

第三个方案,如果你会做,非常简单,成本十几元。

楼主:
回iC921

电路是使用普通的面包板手工搭的,并未做成pcb,因为还在实验中.
ad620还要承受24v的开口电压,所以加了两个保护二极管,电源为什么要用+/-15v呢,是因为24加上去的时候共模电压就有12v了,如果运放用5v电源的话,那这个共模电压超过电源电压,应该不合适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G:
根据你的图,并没有这个电压

如果要防止动态(连接端口时)发生高共模电压,可以通过在输入端对地并接电容解决。没必要用±15 V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H:
發個圖來看看

网友I:
将头部加个屏蔽并接GND1试试呢 ?

估计将两个地接起来,问题就会解决
关键是楼主项目不允许

楼主:
回33楼

动态(连接端口时)发生高共模电压,可惜这个信号并非动态,而是持续24v

楼主:
在运放的2,3脚接上1uf对运放地的电容后

未接之前,两个地之间有9v的交流电,用四位半的数字万用表测量得到的
接上后,还剩下7个mv的交流信号,似乎能够接受这个偏差.请各位评点

网友A:
胡接,你是在碰运气

现在可以工作,这种作法并不能保证其它情况也能正常工作。
你最好问问交代你“项目的要求”那位,估计是你的上司。

网友G:
LZ

我所说的动态,并非运行时的动态,而是可能发生的连接导线或拨插接头时的电压不稳定时间。这个时间是很短的,但 客观上是存在的,粗旷的设计甚至不考虑。

---
根据你的图,看不出共模电压有多大,更谈不上有24 V。如果有没有说明的情况,还请你说明。但偶对这种不断根据别人提出的问题不断进行条件说明的,一直于心有戚戚焉。呵呵,实话。再说了,如果真是有24 V电压,现在的15 V电压并不能满足要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楼主:
回maychang

并非胡接,现在我把两个105的电容接在10k电阻之前,都对运放的地接
主要考虑到5k的信号也要过.
接105的电容的思路完全来源于你的提示,变压器初次级的分布电容比运放地对输入信号的分布电容大,导致了这个共膜9v的交流信号(数字万用表所测量),现在我接的这个电容就相当于把运放对输入信号的电容加大了n倍,使9v共模电压降低到几个mv,目前一切工作顺畅!

网友A:
先别忙沾沾自喜

我说过了“目前一切工作顺畅”并不保证其它情况也能正常工作。

不知道你的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如ic921所说,“对这种不断根据别人提出的问题不断进行条件说明的,一直于心有戚戚焉”。如果是需要做抗电强度试验的设备,很可能一加上电压就完蛋,测试费白花不说,老板要是明白测试过不去问题在这里,不炒你鱿鱼才怪。

楼主:
回各位

真是有24 V电压,但是中间不是接着两个10k的电阻吗,分配下来就只有12v的共膜电压,而加24v的时候是不进行测量的,只要能承受住即可,对于你的那句“对这种不断根据别人提出的问题不断进行条件说明的,一直于心有戚戚焉”。表示感谢,提醒我不少东西,事事虚谨慎而为之,实于我心亦戚戚哉.
呵呵maychang又打击我了一下,目前还在测试,只要通过所有工作状态就应该完成这个任务了.你说的做抗电强度试验,应该就是我这边所说的打耐压,这个仪器并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倒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至于其它未知的考验,暂时也想不到,只能以后再做改进了,我还在试用期中,鱿鱼不鱿鱼也未如君所言. 不过你们的忠告我很感谢的.今后慢慢努力改进,呵呵

网友J:
给电源SDRAM供电也变形

我的一个2.5V给SDRAM供电,电源波形都变成了25HZ的方波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这两天获益挺多的,这要感谢,各位大虾啊

尤其是maychang ,从一始终的回答我的问题,还有几位高段 就不一一点名了 呵呵

网友I:
还是有点没明白

将两个信号端加电容:将信号对放大器地的电容加大了,就解决问题了
这是什么原理呢?

还有是不是只在信号负输入端加一个电容是不是应该就能解决了那 ?

一般做仪器时,系统地和220V大地是不导通的,是不是需要将系统地与220V大地加一个电容相连呢 ?

楼主:
回45楼的

麻烦你仔细看下14 16楼的解释,自己画个图 什么都看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