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DA,

楼主(2007-07-31):
最近做一个存储方面的,将信号采进存储器里面,后再用DA读出来,我用示波器看DA输出信号,它变得很粗,这是哪里引进的的什么干扰啊,像是信号混叠了一样,大致形状还是差不多,请问高手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加滤波吗?在哪里加比较好。

网友A:
变得很粗?也许是示波器触发没调好。

当然也可能是AD转化时,干扰太大。

网友B:
你的da输出是怎么做的

你的da输出是怎么做的?可以滤波的.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好说

楼主:
图如下:

不过我觉得还是AD那边没搞好,因为我在存储器里面写过数字信号,再用DA读出来是很好的,加上AD写存储器再用DA读出来就不太好了,变得有点粗,AD用的是TLC5510,DA用的是AD7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