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07-07-31):
图一 为CODEC 输出信号,经一隔直电容到耳机端,想知道 C1与R5组成的RC网络的作用  ,输出端为什么并一个100的电阻

网友A:
C1,R5 是相位补偿,防止放大器高频自激。R6不插耳机时放大器

楼主:
明白,谢谢。那能不能再分析一下这个音频电路

明白,谢谢。那能不能再分析一下这个音频电路

楼主:
为什么上图这么困难

楼主:
怎么这样呢

网友B:
可以认为R6与C1组成滤波

楼主:
因为耳机端的阻值为32,如果接上耳机负载后C1与负载本身就可以滤波,所以这个R6说是滤波不是主要原因。R6为不插耳机时放大器负载,如果没有R6,应该问题也不大吧,运放不能空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