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常见的12bit ADC芯片有哪些

楼主(2007-07-31):
请教一下各位,哪些12bit的ADC芯片(串行接口的)电子零售市场上比较常见?速度方面没什么要求,几十KSPS就够,只要两个通道,或者支持差分输入就行.

最近要用一些12bit的ADC,结果样片用完后发现电子零件市场根本没有卖.又不是批量生产,零买很难且价格暴贵.

我知道的一些:
NSC: ADC122S021,ADC121S625,ADC121S021
ADI: AD7452, AD7466/7467/7468, AD7453, AD7910/7920, AD7911/7921, AD7896...
MAXIM: MAX190/191
但是貌似市场都没有卖的...

楼主:
关于AD574

AD574是比较老的型号了.
另外接口是并行的.画PCB比较难.所以我想用串行的.
有用过的推荐下了.

网友A:
TLC2543

TLC2543

网友B:
找找 Linear 的看看,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C:
市场上能找到的一般都是杂散芯片,还贵

Microchip的MCP48系列比较好,性能价格都不错,可以直接网上订购
我用12bit一般就不考虑其他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