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充电电阻的功耗怎么这么大啊

楼主(2007-07-31):
一电源,用了很大的电容,为了防止上电电流大,所以加了个启动限流电阻,上电完再切掉。对于这个电阻的值的选法不是很清楚,只是根据前面整流桥的额定电流算出来了个最小电阻,然后跟着感觉选了个电阻,接下来就开始算电阻的功耗。回去看了下电路积分,按照零状态响应的情况下算电阻功率的
电容电压UC=US(1-e-t/τ),τ=RC。US是整流桥出来的电压。
书上说在充电过程中,电源供给的能量一部分转换成能量储存于电容中,一部分被电阻转变为热能消耗,电阻消耗的能量为:
WR=-1/2C US2 e-2t/τ|0t
一般充电满的话也不过几个τ=RC的时间,所以电容电压我就按US电压的90%来算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这样一积分,电阻功率大的要命啊。比现在用的要大二三倍了。但是现在用的没有问题,说明我算的肯定错了,不知道那里错了,还请大家多多指点啊。

楼主:
不清楚

电阻的功率公式在这上面显示的不对,应该是-1/2乘以电容值再乘上US的平方再乘上e-2t/τ从零到到t时间内的积分。如果我那里写的不清楚,还请大家说出来啊,我好写的清楚些啊。谢谢。

网友A:
回楼主

只要充电的时间够短,电阻的承受能力可以达到它本身功率的10几倍
比如说20w的电阻,瞬间通过很大的电流使其功率达到100w,电阻绝对不会损坏.
所以得出的结论是 功率纵然很大,但是只要时间够短,达不到使电阻损坏的能量,电阻不会损坏!毕竟使电阻损坏的不是功率大小,而是能量大小!!

网友B:
上电不会连续上

总得几秒到几十秒才上电一次。
上电这个过程中电阻消耗功率确实是比较大,超过电阻的额定功率。但上电之后你不是将电阻切掉了吗?切掉就不耗电了,所以平均功率并不大。

网友C:
楼主的计算方法不对

如果不接负载,可以近似这样计算。

改成pi型接法,前面用小电容,后面用大电容。

楼主:
回复楼上

看到楼上几位的回复感到高兴啊!谢谢。呵呵
首先电容接法是不可以改了。在上电完毕之前是不会带负载的,但是因为大电容串联有两个均压电阻,一个40K这样,而且在电容后面会引出去给一个小电源供电,功率很小,在电容充电到它的开启电压时就会工作。不知道这个对于计算影响大不大。
如果可以这样近似计算,那么电阻选的小就是楼上解释的原因,因为上电间隔时间很长平均功率小和电阻瞬间承受功率可以很大。这样的话计算出来的电阻功率和选择的电阻功率有什么关系了。还有就是充电电阻的阻值有没有进一步的计算公式啊。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如果充电限流电阻不很大,也就是充电时间不长的话,影响不大。
第二个问题:电阻短时间(几十ms)能够承受的功率与长期能够承受的功率(额定功率)之间的关系,要看是什么电阻。金属膜电阻能够承受的短时间冲击功率比较小,线绕电阻和水泥电阻比较大。
还有的问题:根据允许的充电电流计算。“进一步”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xiexie

第一,充电电阻四五十欧姆,充电时间不长
第二,一般选择都是绕线电阻和水泥电阻
因为我选择充电电阻时就是根据整流桥的额定电流算出来一个最小值,但是具体选多少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