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感的绕制方法,谢谢

楼主(2007-07-31):
请问电感的绕制方法。最近用到LC滤波器,但是电感怎么做却搞不清楚,网上也找不到很好的资料,请问哪位高手能详细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去买吧,自制无法控制精度

材料也不好找。

网友B:
小电感可以自己绕

用漆包线绕.

楼主:
关键是小电感怎么绕

关键是小电感怎么绕,比如有个计算公式或者经验公式之类的 东西,最好是经过实践证明可以用的。

网友C:
小电感,多小?

计算公式或者经验公式,参考《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本站下载区有。
但这些计算都是不很准确的,最终仍需要以实测值为准。所以楼上需要的是测量设备而不是公式。

网友D:
象一些接收机里面的小电感,就是调试出来的。

绕个脱胎的小电感,然后通过拉长和压短线圈来调节电感量,调节好后,用石蜡固定之(通常中间还会塞点海绵什么的,呵呵).

网友E:
re

把你油箱留下来!我给你一个小文件,是专门计算这个的。比较好用,不过最终还是要以测试的为准!这个只能作为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的邮箱z600910@126.com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