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采集

楼主(2007-08-01):
我现在想采集+-3v的电压,要求能够分辨50uv~1000mv的电压。现在不想发大,直接用ad能否采集到呢?对ad有什么要求阿?如果不行,那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此帖好像楼主发过

我也回复过,要用16位AD。

楼主:
如果利用ad采集信号有干扰马?

对于这小的电压,如果利用ad采集,那么有没有干扰呢?我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24位的ad,顺便问一下24位的ad什么的比较好用,请各位老大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B:
那么小的信号 干扰应该会很大吧?

我上次弄了一个,20mv的检测都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