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被拉得很低

楼主(2007-08-02):
我有一个板子,上电后,我发现电压被拉得好低,我用的供电是市电经过稳压器供电的,应该是不存在电流过大,然后经过一个spx2941进行电压可调稳压,可是我发现在接入2941(一个可调稳压芯片)的电压输入端处的电压被拉得好低从12v到2v,好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指导一下,谢谢!急!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呀

网友A:
断开spx2941看看呢?

先断开2941看看电压如何?
如果电压正常建议看下2脚EN有没有接高电平>2.4V,如果没有的话确实会被拉低至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