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ad选那个?

楼主(2007-08-02):
我现在要用24位的ad,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呢?能否推荐几款比较好用的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先别说24位,16位AD误差做到小于一两个字

能做出来就是高手。

网友B:
dd

www.analog.com 去看看

楼主:
老板非要选24位ad

老板让选24位的ad,说精度越高越好,所以就用24位的了!另外,我计算了一下,现场也需要24位的ad!有什么意见,请大家给指出来啊,谢谢!

网友C:
够呛...

不过你们老板也是P都不懂,说不定能糊弄过去

否则,你就等着背黑锅吧...

网友A:
打扁了我,我也做不出来。

据说 tkalxy 还计算过,不知道怎么算的。

楼主:
我是这么算的

我按最小1uv算得,量程+-5v
那么 满量程10v/2的n次方=1uv,得到n就是所要选择的ad的位数,我算来下这里的n=24,所以要用24位的ad,这里就能精确到1uv,,我这么算对不对?理论上对吗?我老板是大学教授,给我说现在可以采到1uv电压?!!!!!!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D:
RE

你用24B,最后8B肯定乱跳,我试过,还不如把16B做好了是一样的。

楼主:
16b达不到精度要求

如果是16位,那么才能采到100uv的电压

网友A:
楼主的计算没有错

你老板说的也没有错,可以采到1uV电压。
问题是:满量程+/-5V时很难准确到1uV。

楼主:
那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呢?用16位的只能采100uv,20位的只能采50uv

网友A:
用过万用表没有?

1000V档测1V电压,能读数吗?
万用表怎么办的,你就怎么办。

网友E:
想要24位精度的想法不错

    问题是不只取决于ad的精度啊,温度的变化、电源的波动引都会影响精度,还有,前端的信号处理如何作能到这种精度?用什么样的电压基准?
    如果真能做出来,我除了佩服,就剩佩服了

网友F:
在AD前面加一个放大器

你在AD前面加一个放大器,你的“AD精度就提高了”,比如加个100倍的,那你以前能识别100uV的电压,现在就可以识别1uV的电压了。但是你的AD的采样电压的范围也就缩小的原来的1/100了,这是理论的分析,实际好要考虑噪声的问题,但加放大器肯定可以提高AD精度。高精度不一定需要高位数的AD实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采样精度要求和采样电压范围选择合适的放大器实现精度的提高。

楼主:
关键是精度提高了,采样范围就变低le

考虑过加放大器,但是就如上楼所说,如果加了,那么ad的采样电压就变小了!

网友A:
已经告诉你了

看看万用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基准电源的精度都无法达到.

放大器的线性范围也要够大;温飘零飘也要够小才行.

难度很大,试试看吧,祝你成功!

网友C:
根本就不用试

LZ明显试搞错方向了

网友D:
re

其实 maychang说得够清楚了。

我再说清楚一点。你应该听过自动量程转换吧,用在这里不就行了!

网友E:
这里好多高手啊

我始终想不出,什么信号能提供1uV的精度?什么放大器能精确放大1uV的信号?用什么工具去校准1uV的信号?先找到1uV精度的仪器再说吧

网友D:
仪器有!

只是你没有找到而已!

网友H:
RE

看来很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绝对精度,什么是相对精度。

网友I:
又是一个关于分辨率和精度的问题

网友J:
多通道测试1个输入信号可以代替转换档

现在ADC都是多通道的,闲着也浪费~~~

网友K:
是最小能采到1uV的信号,还是在整个动态范围内能分辨1uV

如果是后者那很困难吧,前者的话就如maychang所说的,不同输入范围用不同量程好了。AD公司有那种可以外部电路更改量程的AD

网友L:
AD5532 BS/AS囖

以前作電子天平用的
比如300g/1mg的天平

好像不難,公司一個老工程師寫的程序
當然我不會

网友M:
看你要处理的是什么信号了……动态范围这么大,

往往更关心的是信号的对数值,所以选一个动态范围足够的对数放大器比较实际。

网友N:
深圳芯海科技推出多款24位ADC芯片

深圳芯海科技的有24位adc芯片,价格低廉而且容易买到,建议用cs1242,有需要的访问 www.chipsea.com,

网友O(2010-07-02):
以前作電子天平用的比如300g/1mg的天平好像不難,公司一個老工程師寫的程序當然我不會
引用 网友L:


如果秤东西,可以通过读取好多组数据来通过某种算法算的的某种平均值,并且速度慢的要死,静态的还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应用有局限性,现场采集数据基本做不到,温飘跟时间漂移还有噪声就很麻烦。

网友O:
深圳芯海科技的有24位adc芯片,价格低廉而且容易买到,建议用cs1242,有需要的访问 www.chipsea.com
引用 网友N:


这种做做称重还是可以的,大部分场合都不适用!

网友P:
你去买个安捷伦的3458A看看能精确到1UV不能?你们老板真搞出来了我买一台。

网友Q:
24位AD肯定不会去掉后面8位,不然用24位干什么.
16位只能做4位半仪表.用24位AD做到有效18位并不复杂.这个只是测量的基础.
不过楼主要做到24位不太现实.

网友R:
24位,难用啊,这东西就是个木桶原理,就AD这地方精度高了也白搭,处处受限。

网友S:
1uV / 10V * 100 = 0.00001

在全量程内的误差小于0.00001%,这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T:
什么地方用?肯定搞错方向

网友U:
先放大信号再 取样么

网友V:
AD的aduc824是单片机内含24位ADC, ad还有很多专门的24位ADC,cs5532也是24位。它们都是Σ-Δ ADC,速度不是很快的场合适用。各位大侠都说了,24位很难搞,LZ可以用24位ADC进行16位的转换。高精度ADC就不要用±5V的电压span,低一点。

网友W:
你老板什么都不懂!至少在硬件上是!还TMD大学教授!1uV的电压,听着就吓人,别说做出来了!

网友X:
个人觉得不到不得已不要用24位AD,最后几位乱跳,完全不可能有24位精度。

网友Q:
以前作電子天平用的比如300g/1mg的天平好像不難,公司一個老工程師寫的程序當然我不會
引用 网友L:

300g/1mg分辨率对adc没啥难的,30W分辨率才18位左右.还要考虑频响问题,如果是低于1HZ那就更简单了.
像38楼说的ADUC845系列单片机内含的24ADC在5HZ采样时,做到18位不是难事.
我们也有个20kg/0.1g的应用在烟草的配料带上,重点是传感器的分辨率和机械的加工上.

网友V:
两个问题需要思考:
1、10V的信号源,在1uv位的稳定性怎么样?
2、小量程传感器系统,外界扰动对测量值的影响怎么样?

这些都是信号源的自身的问题而非24位ADC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24位AD。
转换位数和频响本身是一对矛盾,不仅对于Σ-Δ方式的ADC,要权衡。做到18位转换就可以分辨26万码,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科学试验要求。

网友Y:
我认为楼主的老板很牛,世界级的仪器,没有对比,没有参照,所以这个机器是唯一的标准,准不准都是老板说了算
所以,我决定向楼主老板学习,转变观念,为国增光.为党出力.

网友Z:
用ADuC845/847/848MCU吧,内部带有24位AD

网友AA:
AK5393
The AK5393 is a 24bit, 128x oversampling 2ch A/D Converter for professional digital audio systems. The
modulator in the AK5393 uses the new developed Enhanced Dual Bit architecture. This new architecture
achieves the wide dynamic range, while keeping much the same superior distortion characteristics as
conventional Single Bit way. The AK5393 performs 117dB dynamic range, so the device is suitable for
professional studio equipment such as digital mixer, digital VTR etc.

网友AB:
TI公司出的AD7799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