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运放只用一个的话,另一个怎么处理?

楼主(2007-08-02):
在电路设计中如果选用了一个双运放,而我只用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该怎么处理呢?不管它还是需要将输入接地,或者接成跟随器,还是其他,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_^

网友A:
用小锯条锯下来行不?

楼主:
这个想法不错,高,实在是高,哈哈~~^_^

网友B:
接成射随器,并将同向输入端接电源中点。

楼主:
请问圈圈为什么要这么做?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B:
这个时候运放就像空载.

楼主:
也就是说可以降低功耗了,对么?

网友C:
输入端交流接地,输出不用接任何负载

网友D(2013-07-02):
引用 网友B:

接电源中点有什么好处?

网友E:
BJT型运放啥都不用管悬空就行了,JFET输入的接地输出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