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ad有么?

楼主(2007-08-03):
我现在想采集1 2 3 4 5 6 7 8 点,之间的12,34,56,78点之间的电压,以及任意两者之间的电压。我用多路ad能实现吗?另外,ad里可以选择通道功能吗,例如:可以任意选择8点两者之间的差分电压进行测量?如果有那么24位有那些呢,那个品牌的有?
谢谢大家,小弟初入江湖麻烦各位掌门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AD芯片有可以选择通道的

没有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B:
如果是低频信号的话,可以用多通道ADC采样后,自己计算电

楼主:
我可以这样吗?

我可以把12 34 56 78 的电压差算出来,然后再利用算法算出任意两点的电压,而不用ad可以么?另外上面那种ad真的没有吗?

楼主:
computer00能否说得更明白一些

computer00你能否说得更明一些呢?另外,我这里要的两个通道之间的压差,你能否给我举个例子说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