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变压器和一般的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03):
电流变压器和一般的变压器有什么区别,都是用的电磁感应的原理,为什么叫做电流互感器(CT)
       我在查阅其资料的时候,发现电流变压器一般初级匝数很少,直流电阻很小,次级匝数比较多,直流
电阻比较大,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电流变压器就是一个升压的电压变压器?电流变压器和一般的升压的电压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将一个降压的电压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交换就可以做电流互感器使用,同样也可以将电流互感器的初级和次级交换
来作为降压电压变压器使用?????
CT的关键参数主要有哪些??
Thanks~~~~~~~~

网友A:
没有叫“电流变压器”的。既然是“变压器”,变的当然是电压。通称是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与普通变压器没有区别,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但工作状态很不相同。普通变压器包括电压互感器工作于电源为电压源情况,电流互感器工作于电源为电流源情况。

“可不可以将一个降压的电压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交换就可以做电流互感器使用,同样也可以将电流互感器的初级和次级交换来作为降压电压变压器使用?”
如果电压互感器二次额定电流远大于电流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匝比合适,可以将电压互感器倒过来当电流互感器用。同样,如果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电压远大于电压互感器一次额定电压,匝比合适,也可以将电流互感器倒过来当电压互感器用。但精度不能保证,只保证不会损坏。通常情况,这样的条件很难满足,所以从来没有倒过来用的。

网友B:
maychang前辈真是诲人不倦!感动!感谢!^_^

网友C:
电压变压器是n1/v1=n2/v2;而电流互感器也称为变流器是

i1*n1=i2*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