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制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7-08-03):
输入一个电压范围,要求三路输出如下变化:

如果输入在 4.2v~3.9v间,则一号线路输出3.3v,其他两路输出0v;
若输入在3.9v~3.6v之间,则2号线路输出3.3v电压,其他两路输出0v;
若输入在3.6v~3.3v之间,则3号电路输出3。3v,其他两路为0v。

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用最简单的芯片实现?

网友A:
哈哈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老是在3.9V或者3.6V这个地方左右的跳你怎么办!晕。

楼主:
输入是一个3.3~4.2V间比较稳定的电压。

网友B:
参考一下

用一个比较器

楼主:
考虑过

用一个比较器,首先需产生3.6,3.9V,比较输出后还的加逻辑门或其他电路,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我想到一种新方法了

 突然来了灵感用两个比较器,分别与3.6和3.9v比较,然后用2——4译码器输出可以了。必须保证电压是在3.3——4.2之间。

楼主:
有问题吧

比较器是否能识别很小的压差哪?如输入3.33V。
还有在3.3V和3.6V边界上哪?

网友C:
你还没理解啊

在3.3和3.6之间比两个基准都低输入00,译码出来0选中
3.6——3.9一低一高,为01
3.9——4.2比两个基准都高为11

网友D:
需要说明:

高于4.2 V管不管?低于3.6 V管不管?

楼主:
后面那?

后级要求输出 3.3  0   0
             0   3.3  0
             0    0  3.3
三种状态,你只达到了区别三路,还要加后级处理电路。

这样既有运放,比较器,译码器,等等好多东西,够麻烦。

要求精简,越简单越好

网友C:
没想到更精简的

这里只要两个比较器,一个译码器,在译码器后面接选通开关就行了。如果不考虑3.3和4.2以外的值的话很精简了吧。楼主别太苛刻了,不过我得继续想想。

网友E:
RE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用内置A/D的单片机+LDO实现最简单,单片机可以用八脚小型封装,比模拟实现成本低。

楼主:
ls观点很好

不过,出题的老板要求不能用单片机。^_^

楼主:
re ic921

不考虑3.3V-4.2V范围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