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个是运放的输出阻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05):
先把你倒底是要输入阻抗还是输出阻抗说清楚

楼主:
sorry

我要运放的输出阻抗。谢谢大哥们!

网友A:
运放的输出阻抗很少在datasheet中注明

只有少数注明数值的,如这个图。
多数小功率运放输出阻抗为几十欧这个数量级。

网友A:
好像又不能贴图了

网友A:
再贴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