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信号抗干扰技术

楼主(2007-08-04):
系统是利用一个电阻桥结构的压力传感器同仪用放大电路一起将压力信号转换为0~10V的电压信号,由89S52经ADC574进行信号采集。现在的问题是:在周围的两相步进电机运行状态下,单片机采集的信号数值变化过大,怀疑是否是仪用放大电路抗干扰能力差。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dd

是你抗干扰措施没做好

楼主:
gjg191 兄

能具体说说这类电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抗干扰措施。
                                            谢谢

网友A:
dd

不能离电机远点吗?

楼主:
不行

这个系统连同电机都是主系统的一部分,gjg191兄,在电路上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