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带宽积和单位增益带宽积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04):
单位增益带宽指放大倍数为1时的带宽。

运放有一个特性:增益跟带宽的乘积(简称增益带宽积)是不变的。

如果单位增益带宽为100M,那么增益带宽积就是100M。如果用它来放大10倍的话,带宽就是100M/10=10M。

由于增益带宽积一定,所以放大倍数(指闭环增益)越大,带宽就越小。

网友B:
区别

增益带宽积:给定增益时的带宽
单位增益带宽积:增益为1时的带宽

联系:如楼上所说

网友B:
不客气,有问题就过来考一考他们

哈哈……

网友C:
感觉有点不对,呵呵

增益带宽积:指的是增益和带宽的乘积,这个不是运放的特性,而是电路的特性,放大倍数由反馈电路决定,所以增益带宽的乘积是个常数也是这个电路特性的一部分。
单位增益带宽积:好象没有这个说法,应该是“单位增益带宽”,就是指增益为1时即0dB时候的带宽。

呵呵……

网友D:
6楼说得对

没有“单位增益带宽积”,只有“单位增益带宽”。

2楼说这是运放的特性,不对。这是一阶低通电路在转折频率以上的特性,现代的多数运放符合这个特性而已,早期的一些运放并不符合这个特性。一般的双极型三极管也符合这个特性。

楼主:
测量单位增益带宽时

我看到有两种电路,一种是运放接成跟随时测量下降3db的增益,另外一个电路是接成同相放大几倍的电路,比如10倍,当放大作用消失时的信号频率就是单位增益带宽,这两个哪个对啊?我感觉是第一个对,另外测量这个单位增益带宽时信号幅度是不不是一定要很小,mv级的才行?

网友D:
两种方法都对

但前一种不能“测量下降3db的增益”,而应该是测量增益下降3db的频率。后一种不能“当放大作用消失时的信号频率就是单位增益带宽”,应该同样是测增益下降3db的频率,然后计算。
测量单位增益带宽时信号幅度应该要很小,小到输出摆动速率不是限制因素。

楼主:
那测量共模抑制比时的信号频率和幅度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
测量共模抑制比的信号频率和幅度当然有要求

至少信号幅度不能超出运放允许的共模输入范围。

网友C:
呵呵,这些东西还是弄清楚比较好……

网友E(2012-08-07):
同意六楼。

网友F(2013-09-14):
谢谢了受教了:victory:

网友G:
也学到了一点东西哦

网友H:
增益带宽积(GBW)是运放的特性。
电路关心的其实是BW和/或G,所以运放选型要考虑这两个参数,同时考虑两个因素其实已经很头疼了
幸运的是,对于多数现代OPA(不包括跨导运放这样的奇葩),因为内部采用了相似的电容补偿方式,导致G*BW近似为常数,这样两个参数就变成一个参数GBW=G*BW

网友H:
既然G*BW是常数,当G=1,BW=GBW,也就是说对于这类运放,单位增益带宽=GBW

网友I(点评):
G=1或-1时,不一定用,这需要原厂注明,当你用量G=+1时,自激了,那就没有BW=GBW了。

网友H(2013-11-22):
没错,有些运放最低闭环增益>1,对这类运放,自然就没有“单位增益带宽”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