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多级交流放大电路如何选用电容耦合?

楼主(2007-08-04):
运放的多级交流放大电路如何选用电容耦合?主要是如何选电容?不用加电阻吧?

网友A:
dd

一般是在不衰减信号的情况下,看信号频率

网友B:
原则是

在最低工作频率,电容的容抗对信号造成的衰减不能大于某值。

网友C(2010-06-27):
最喜欢老爷子的回答,一句话说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