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用过ad574

楼主(2007-08-05):
我想外接参考源,接了后校准电路怎么接,或者可以不接,还有我测量信号频率是5hz的,要加采样保持电路吗?

网友A:
很老的芯片

现在价格大概也很贵。为什么要用这种芯片?

楼主:
有什么好替换的吗?

网友A:
找替换芯片

先要搞清楚被测信号性质:频率、幅度、波形……
然后需要知道你测量什么,测量精度,例如一个被测信号周期内需要测量多少个点,需要多少位精度,等等。
你的信号频率只有5Hz,但一个周期内需要测多少点,没有说,所以转换速度没法确定。AD574是12位的,是否需要12位精度?10位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