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7-08-05):
我现在在做一种测试仪器  由于需要测试的参数很多,需要在不同的功能电路中切换  本想用模拟开关的 但是它的导通阻值有点大 会影响精度  想到继电器的导通阻值很小 但是用它来选择只能2选1   得使用十多个 所以我想知道有没有一种导通阻值小又能同时在多路之间切换的开关

网友A:
就用模拟开关好啦

低电阻的模拟开关很多,不过价格贵一些。
如果是用普通模拟开关嫌导通电阻大,增加后级的输入阻抗即可。

楼主:
再问!

用普通的模拟开关增加后级的输入阻抗这种方法恐怕不行  我是将其串在电路之中的  maychang 你可否给我推荐几种低阻的模拟开关呢 我找了好多 基本上阻值都还蛮大的(几百欧左右)

网友A:
低电阻的模拟开关

到Maxim网站找。

网友B:
再问!

用普通的模拟开关增加后级的输入阻抗这种方法恐怕不行  我是将其串在电路之中的  maychang 你可否给我推荐几种低阻的模拟开关呢 我找了好多 基本上阻值都还蛮大的(几百欧左右)

max308导通电阻为100欧
如果放大器输入阻抗能达到10的7、8次幂
不就足够了么
我的就是这么用的分压很小的

网友A:
别说达到10的7/8次方

达到10的6次方,已经不会影响楼主测量了。估计楼主测量的精度没有百万分之一那么高。

楼主:
思考之后

谢谢大家给我的建议
在反复思考过各位出的主意之后 我发觉我好像没把问题说清楚 我要的“开关”是要在功能电路中切换 比如说 这个时刻我想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我就把这个相关电路接入  下个时刻我就可能需要测试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 那么这时候就要接入产生高压的电路 我要的开关就是要有这种选择连接功能 不知各位有何好的建议

另外 我上Maxim网站上查到了好多低阻模拟开关 但是价有点高 如果有其它好的方法   可否告知一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