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标准上说 接受端输入阻抗 12K 总线可以挂32个device

楼主(2007-08-06):
RS485标准上说 接受端输入阻抗 12K 总线可以挂32个device
                        当有的485芯片的接收端输入阻抗是 48K 时 总线可挂128个device。

我想问一下,1.这个关系是根据啥得来的?
还有 485要求的终端匹配电阻是 120欧,这个的依据是啥呢?

网友A:
这是由485芯片的输出驱动能力确定的

网友B:
485要求的终端匹配电阻是 120欧,这个的依据是啥呢

电缆的特性阻抗

楼主:
x

问楼上:那为啥是120欧呢,难道双绞线的特性阻抗就是120欧莫?
问二楼:我不太明白的是为啥 485IC 接收端的输入阻抗越大,他的带从机的数量越多?

网友B:
难道双绞线的特性阻抗就是120欧莫?

你看看书。传输线部分

网友B:
到我的BLOG里看看

http://blog.21ic.com/user1/48/cmd.html?do=blogs&id=1129&uid=48
http://blog.21ic.com/user1/48/cmd.html?do=blogs&id=1124&uid=48

网友A:
回4楼

看MAXIM公司485芯片的datasheet,有些可以带较多输入,有些带输入能力就比较小,各芯片不一样。

输出芯片输出电流能力有限,负载都是并联在总线上,当然负载阻抗越大,允许挂在总线上的负载数量越多。这是欧姆定律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