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转换开关问题

楼主(2007-08-06):
大家好:
    我以前发过帖子,想利用多通道ad来采集任意两点的电压,看来是不行。我现在想加一个多路转换开关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叙述一次吧,有1 2 3 4 5 6 7 8 这几个点,我想采集任意两个点的电压差,我现在把这几点接入一个多路转换开关中,利用单片机来驱动多路开关进行通道的选择。当然一次只能选择两个通道。
    我想问,这样的多路开关那种的阻抗比较小?如果我的采集点多达100个点,那么我又该选多少路的开关呢?小弟初入江湖,很多事情都不明白,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又来了?

老弟不是认为计算通道数没有意义吗?
注意,不是“当然一次只能选择两个通道”,一次只能选择一个通道。
用模拟开关74HC4066这类每个开关可以独立动作的可能比较方便,另加译码器。

楼主:
汗,还请大哥多指教!

难道模拟开关选择通道,也只能一次选择一个么?可不可以选择两个直接导通,接到ad上就可以求出这俩个通道的电压差么?

网友A:
你是差动输入,一个通道两根线

就是两根线同时导通,其它各线均不能导通,接到AD芯片上。

网友B:
八路全采进来

后,任意两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样不行么?

网友C:
5楼可行

但要加自动校准电路,同一标准电压分别送到八路AD,开机时或一定时间校准一下,就像战斗小组成员每次特别行动之前对一下表,最好分秒不差

网友D:
可为客户电子产品开发的单片机一级代理商

松翰(SONIX)一级单片机代理。在深圳跟佛山顺德一带为各种消费类,家电类产品的开发权威,作为MCU的一级代理的同时,不仅销售单片机并且可为客户提供开发,提供市场上最流行的产品方案。

公司有40个软件工程师为各个大公司,提供及时的开发跟技术服务。
在消费类产品如:教育电子,充电器,电动玩具,门铃,安防。
在工业级别的产品如:小家电(本分公司在佛山顺德,小家电生产基地)
总公司在:深圳跟香港两地,所以可分大陆跟香港交货。
主要可为客户开发所有的消费类,跟小家电工业类的产品。

所有的小家电产品,我公司均可为客户开发,并且提供所有的小家电方案。例如:咖啡壶,电磁炉,豆浆机,电烫斗,蒸炉,面包机,风扇,暖风机,空气清新机,臭氧发生器,触摸款的油烟机等所有小家电。
还有例如:现在市场流行的各种遥控飞机方案,包括简单功能的及其带有空中对打的。

现在主要跟小家电大厂合作:例如美的,格兰仕,东菱凯琴集团
消费类:充电器,教育电子(早教机,电子词典等)
玩具:无线遥控门铃,无线遥控飞机距离均可达到100米。
本分公司主要负责中山,佛山,顺德,珠海的业务。
深圳总公司:www.chomptech.com(可登陆查看我司的详细资料)http://www.sonix.com.tw
顺德分处:TEL:13690634874,0757-26109258
FAX:0757-26109258
深圳组创微电子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
广东佛山顺德区容桂容奇美景大厦D405  qq 62517562

网友A:
5楼的方法

一是如 coldra 所言,需要很精密的校准,这实际上是在做减法,相对误差可能非常大。
二是只能处理变化很缓慢的信号,测量第一个信号到第100个信号需要时间,而这段时间里第一路信号可能已经变化了。

楼主:
4066是这样的么?

4066是不是可以多路输入,可以任意选择两路输出呢?
多路模拟开关有没有多路输入,假如是16路输入或更多,再从这么多的输入中任意选择两路输出呢?有的话请给个型号阿!另外,最好是可以扩展的!

网友E:
两套电路

你可以做两套多选1电路啊,这样就可以同时从多个信号里选出两路了,
如果想选三路,就要用3套,如果想选多路,就需要用到多套电路,就成了矩阵了。想从M个信号中任意选出N路,至少需要M*N个开关(当然,这个是排列组合,如果只是组合,还可以化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