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5v单电源供电咋就能输出负电平呢??

楼主(2007-08-06):
max232,+5v单电源供电 咋就能输出负的电平呢??

前辈:
max232对于TTL电平 to EIA Rs232 逻辑电平 :正电平+3~+12v 的形成应该是用
类似于逆变器的原理,先把直流TTL电平变成脉冲序列再升压再滤波处理到Rs232直流电平吧?(是这样莫?)

还有
我咋也想不懂 单电源供电 经过啥样的 电路处理能输出 Rs负电平 -12v ??

老大们给偶解释一下吧

网友A:
注意MAX232芯片需要外接四个电容

不但将5V变成10V,还把5V变成了-10V。芯片里面的开关电源不止一个。

楼主:
Re

没说到点上,不懂

网友B:
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楼主还没明白

网友A:
楼主可倒什么呢?

网友C:
电荷泵。看看手册知道了……

网友D:
就是它里面有两组由电容组成的开关电源

一路把5V升压到9V,另一路把5V转成负压-9V。

这样说总明白了吧???

有疑问就去找资料仔细看看啊

说实在的2楼说的够清楚了,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明白?
莫非...

网友E:
电荷泵

电荷泵

网友F:
电荷泵

简单的说,你先给正向电容充电,然后把两端悬空,再反过来接到负载上,不就是-5V吗?如果2个电容分别这样,然后串接,不就10V或者-10V吗?

网友G:
樓上說的通俗

网友H(2011-03-12):
基础篇---------看了很多提问 ----都是不仔细看资料说明

网友I:
电荷泵  不是开关电源   输出的负电压电流很小的

是因为名字不同是吗

网友J:
电荷泵是开关电源的一种。

网友A:
16楼:
“电荷泵  不是开关电源”
为什么不是?根据什么说电荷泵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K:
支持maychang,电荷泵是开关电源,电荷泵一般用在小负载而且对电压稳定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开关控制部分多少集成在IC里,外围只需要加电容就可以实现,如232芯片,其实MCU里也有电荷泵,主要用来提高烧写时的电压。

网友L(2012-09-18):
学习受教了 不错的 这个帖子

网友M(2013-08-16):
信息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