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到人了

楼主(2007-08-07):
(无正文)

楼主:
补充

做的是正负12伏的电源,用的是桥式整流,三端稳压,用的是7812和7912。

网友A:
没有看到图,不好说

现在还是不能贴图,真烦。

楼主:
不用看图

就是那种极为典型的三端稳压电路,教科书上扒下来的

网友B:
三端稳压都能感应40V

哥哥你该不是接地不良吧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

楼主:
散热片是否要接地?

网友A:
没有看到图,不好说

只能猜测。
你说“电源会产生40多伏的感应电压”,这40V是哪两点之间的电压?
如果是次级“地”,即正负12伏的中点到大地,那是正常的。这个电压是你的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有分布电容,交流220V通过这个分布电容以及测量用的电表分压,电表分到的电压。
把正负12伏的中点接大地,这个电压就没有了。
也可以将220V插头反过来插上再量量,如果“40多伏的感应电压”没有了,以后固定这样插。

楼主:
就是两个稳压芯片之间的散热片上带电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是我把地和输入口接反了,把7912烧了,现在我还没换7912,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燒了你還繼續用?強人

网友D:
S

初次级绝缘不好或巳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