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不可以推荐这样的程控放大器???

楼主(2007-08-07):
   有1/4,1/2,5,10,100几种放大倍数的程控放大器,一定要有1/4,1/2两种倍数,大家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先谢了!

网友A:
脑筋没转过来

衰减到1/4,增益就可以是1、2、4……了。

楼主:
我要能放大,也能減小的./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

网友B:
100/(1/4) = 400

2^10 = 1024

网友C(2009-08-16):
现成的绝对没有。

网友D:
AD 603 就能

网友E:
LT6910
前面先衰减1/4

网友B:
啥信号都不说,没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