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130万像素摄像头可以随便换成200万像素而不改变电路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08):
没有可能

就算是通用硬件设计也得重刷软件。

网友B:
象素大小是指成象元件(CCD)的多少,要是写元件就能变的话,就太强了。。

网友C:
软件插值

提高象素,这是目前大部分假机的一贯做法。

网友D:
更改摄像模组就可以了啊,手机部分的电路不用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