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指数衰减电路

楼主(2007-08-08):
  如踢,产生如下图的一个衰减信号源,无衰减的频率稳定的信号源已经用DDS技术实现,现在就差一个衰减电路,望高手有的话,借小弟参考一下啊
谢谢!!!!!!!!!!
我的邮箱
shengchunjie12@163.com

楼主:

怎么不能显示图片啊

楼主:

我用文字描述一下啊
  正弦波频率1KHz~4 KHz可调;调整步长1Hz;初始相位为零;幅度按指数规律衰减;手动触发一次发出一个衰减正弦波;衰减到初始幅度的10%需延续时间100ms~1000 ms。
  就是有点像阻尼震荡.

网友A:
不是很容易

考虑用模拟乘法器,例如MC1495。
所需的指数衰减包络可以由RC电路产生,但楼主需要时间可调的话,模拟电路很难调,估计要用单片机加DA产生。

网友B:
脱裤放屁!

既然用了DDS,那直接用DDS合成你所要的波形不就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