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接成电流并联负反馈,那么输入失调电压对输出的影响!

楼主(2007-08-08):
如图,运放接成电流并联负反馈

输入信号是恒流源,电流增益为1+Rf/R2, R1为负载电阻。R1上的电流即Io为输入电流*(1+Rf/R2),那么R1上的电压为R1*输入电流*(1+Rf/R2),因为当负载电阻R1变化时,对电路的增益无影响,所以只要Rf和R2 定了,R1上的电流就不会变化,所以输出可近似为恒流源。

通常运放上给的参数都是输入失调电压,现在想知道如果接成如图所示的电路,那么输入失调电压会对输出有什么影响?运放的偏置电流会对输出有什么影响?如何进行计算?

谢谢!

楼主:
林老师的分析如下:

还有你前面看到的公式很好理解,这样的电路不要死记书上的公式,当然书上的公式不会错的,但自己会推出来就理解更透了,好比这个电路有什么输入电流就决定了R2上端的电压,我们要的是R1的电流,就是R2的电流减RF的电流,R2的电流就是R2电压除R2,IR2=(-IIN*RF)/R2,IR1=IR2-IRF(IRF=IIN)这样就得到书上全部的公式了,就是要学会从那个节点分析,分析失调电压的影响,失调电压VFF会评移到R2的上面就会引起IR2变化VOFF/R2,IRF=IIN不变,R1的电流变化就是R2的电流变化,就是VOFF/R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