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电路的电感选用问题

楼主(2007-08-08):
请问同一个的LC振荡电路,用色环电感可以振荡,但换成电感一样大的环形电感却不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已经做答了嘛

怎么又问?

网友B:
可能是分布电容不一样引起的

当分布电容与槽路电容处于同一数量级时,这个问题就突现了
lz在做pcb电感吧,不大好弄的,只有反复试了,不要怕花银子,这也是一门学问.
教你一招,缠住ls,彩色麻屁多拍点,哈哈.

网友C:
我也教楼主一招,复制楼上的话,嘿嘿

“教你一招,缠住ls,彩色麻屁多拍点,哈哈.”

楼主:
其实是先在这边发的帖子

其实是先在这边发的帖子,等了1天没人回,就只好到通信那边又发了一遍。小弟只是刚刚涉足高频的东西,有好多不清楚。还要谢谢楼上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