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及仪表放大

楼主(2007-08-08):
对于小信号的放大,常选用共模抑制比高的仪表运放,可以用集成的如ad620,
也可以用运放组合。那种方法特性好些?
还有对小信号的多极放大,放大倍数是高些好还是低些好?看过好多资料,两种说法都有。

网友A:
因为两种方法是根据自己所用的环境下确定的,不能很确切的说哪个好哪个坏,各有优缺点。至于放大倍数那是根据你的需要以及信号的强弱来决定的。任何设计都有它存在的环境条件,要灵活运用。至于AD620,它当然比你自己用3个OP07搭的效果好,因为AD620内部的“电阻”是经过激光校验的,所以它的共模抑制比很大,但AD620也是有自己适用的条件。比如带宽。当它无法满足你的要求时,那就要选择其他的仪表放大器,或者自己搭了。

楼主:
谢谢回复

想问的是,对于零点几毫伏的小信号,要放大到4V左右,为了保证精度,最好多级放大,最关键的第一级的增益如何取?

网友B:
内部的“电阻”是经过激光校验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
有神么好处呢?

楼主:
应该是精确吧

网友C:
激光修正

另一个作用是让电阻配合。
有些电路,并不要求电阻准确,但要求两个电阻相等,或成某种比例关系,激光修正可以使电阻精确配合。

楼主:
老问题

对于零点几毫伏的小信号,要放大到4V左右,为了保证精度,最好多级放大,最关键的第一级的增益如何取?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

网友A:
第一级可以采用放大用仪表放大器采集信号,放大倍数不要太大,放大到能够滤波的程度例如几十mV,(因为假如噪声大,放大倍数太大的话就会造成饱和)。然后经过滤波,之后在放大到你想要的幅度。

网友D:
小信号 与 仪表放大器 没有必然的联系

楼主:
re ls

为了降低共模信号的干扰,高共模抑制比的仪表运放是经常用的,无论你是用集成的还是用运放组成的。